求助 焊盘的复制

楼主(2011-12-30):
allegro中选择好焊盘后要以一个基准点复制焊盘(比如原点)改怎么操作啊?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的极坐标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的极坐标方式吗

比如坐标x1,y1有个焊盘,我现在想把这个焊盘复制到x-1,y-1,选中后我想以原点为参考点进行复制,然后在原点旋转下就可以复制到x-1,y-1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坐标x1,y1有个焊盘,我现在想把这个焊盘复制到x-1,y-1,选中后我想以原点为参考点进行复制,然后在 ...

看来只能用ix iy坐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能用ix iy坐标了!

我是新手
能否告知具体的操作步骤?

网友:
把焊盘的坐标都算出来,写下来。
然后用 x X1 Y1

如果有一系列的话,要不用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