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16.3画CC2430巴伦天线???

楼主(2011-12-30):
天线的设计参考TI的设计,但是天线每段的长度都有限制,
目前走一个直的长为10MIL的走线是用输入坐标的方式,否则不能精确控制长度。
但是如何走一个出线角度为45度,长为10MIL的直线呢?坐标没法输啊~~~
求高人指点!还有这个天线对走线的宽度有限制吗?我用的是8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f导入

    谢谢版主热心的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如果导入TI的DXF文件,那我现在的布局,布线不就全没了,被覆盖掉了吗?
而且这东西不能每次都要人家的,自己要学会画啊

网友B:
    用agilent ads画好仿真后导出iff文件,在allegro中能够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gilent ads画好仿真后导出iff文件,在allegro中能够导入

    谢谢版主啦!我试试看~~~

网友:
    两种方法可以实现 出线角度为45度,长为10MIL的直线。
    1:倒角
2:绕蛇形线

    数值用勾股定理算下,再加下就ok了。

线宽的话,应该是算阻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