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1-12-30):
各位大虾:
我在修改电路板pcb时,想把某个元件封装修改下,我已经在库里面修改过了,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封装,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电路里的封装修改下吗?

网友:
ECO进PCB啊.要不就在PCB上选中你要修改的器件,右键——编辑器件在里面修改好 关掉后返回PCB会有个提问对话框选择OK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