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 layout 如何走弧线

楼主(2011-12-30):
请教:如何在routing 时走弧线

网友:
用pads router吧 很好用 右键add arc

网友:
如果在PADS里面,先走一个90°的直角,然后点击要画弧的角,如图中操作,即可添加为弧。

网友(2012-02-05):
先走一个90°的直角,然后点击要画弧的角,如图中操作,即可添加为弧

网友:
先alt+ctrl+g  --->design--->miters 设置。 走线时直接按照直角走线,如果你选择的是auto miter的话那么就直接走成弧形的,也可以先走好,然后选中网络 add miters!这个你多试几次就熟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