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一下变压器的管脚顺序

楼主(2011-12-30):
图中的封装的管脚顺序要怎么定呢,求高人指点

楼主:
是否逆时针方向,左起1,2,3,4

网友:
与原理图一致即可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就是不能确认谁和谁连接是对的,原理图我也不是很确定其正确性啊,什么同名端异名端的

网友(2013-07-18):
    也遇到过,至今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