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Capture CIS中此按钮的作用?

楼主(2011-12-30):
求助,orcad Capture CIS中此按钮的作用?如何使用?
如图

另外这一排其他按钮也请顺便说明一下》?

网友A:
上图这个状态就是“部分选取”---要选择某个原件,只要选择这个原件的一部分(比如一个PIN)就可以了。
再点击上图按钮就是“全部选取”---要选择某个原件,必须全部选择(框选)这个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这个状态就是“部分选取”---要选择某个原件,只要选择这个原件的一部分(比如一个PIN)就可以了。
再 ...

3Q~VERY M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