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Orcad 上下翻转后格点对不上

楼主(2011-12-30):
开始的时候放元件格点都对上的
但是上下翻转后格点就对不上了
很奇怪

网友A:
建封装的时候只有部分对齐格点了吧?
比如说方形的器件,左右对齐了,下边也对齐了,就上边没对齐,山下翻转后自然就对不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封装的时候只有部分对齐格点了吧?
比如说方形的器件,左右对齐了,下边也对齐了,就上边没对齐,山下翻 ...

正解!
确实是这样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