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跟BGA主芯片不在同一层面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12-30):
我要做的板子尺寸比较小,BGA主芯片放在top层,SDRAM希望也放在top层,但空间太挤,线就很难走。
所以想通过下面两种方案解决,不知道哪种好,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1、SDRAM仍放在top层,但过孔到GND层(第二层)走线,再由过孔上来跟BGA相连。
2、SDRAM放在bottom层,通过过孔上来跟BFA相连。

网友:
二者應該都可以,只要注意等長和阻抗就可以了。
有些手機用了6或是8層板,光是走記憶體的部分 (Flash NOR + SDRAM) 有時候就要用掉3層,才能將BGA端的信號帶出來。有空的時候,可以到 [EDA365作品展] 裡面,看看別人的作品是怎麼走線的,這樣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https://www.eda365.com/forum-26-1.html

网友:
SDRAM仍放在top层,但过孔到GND层(第二层)走线,再由过孔上来跟BGA相连
这个肯定就不行了,在GND层怎么走线阿,没有完整的参考地

网友(2012-03-02):
严重同意5楼

网友(2012-04-23):
看你板子的叠层结构。
如果你是用一阶盲埋孔设计,可以将SDRAM放在top层,用L12盲孔走线来切换。
但如果你第二层是作为参考平面来做的,建议将SDRAM放在bot层,过孔打上来走线。SDRAM走线要求不是非常严格,稍微注意点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