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1-12-31):
,各位帮看下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发现加这个电路,开关ACC,会出现,GPS模块不启动!

网友(2012-02-24):
    看不懂哦··这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2-04-25):
    这电路應該沒問題。 << 开关ACC,会出现,GPS模块不启动! >>    什麼是  < 开关ACC > ?

网友:
    也不太懂楼主开关ACC是什么意思?另外一路电压吗

网友:
    开关ACC没看着,另为为何要加两个三极管

网友(2012-06-07):
    楼主讲的开关ACC是不是汽车钥匙信号?你这gps电源控制信号应该是钥匙吧!

网友(2012-09-25):
    加稳压二极管和保险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