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原理图与pcb同步更新

楼主(2011-12-31):
比如我把原理图的C1改成了E1或者加了电阻,怎么样才能在PCB中更新?
能否实现同步更新

网友A:
你可以重新导入网表到你的PCB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重新导入网表到你的PCB内

还是按照原来creat netlist 然后再import logic吗?
我试过了
但是好像没有用
我该的电容还是原来的编号

网友:
你现在是想加元器件还是原理图反标呀

网友A:
你要两方面都改变的话,你可以:先将PCB内改变的信息传递到院里图即用反标,反标结束的时候,你再对原理图进行更改,在创建网络,这样不就同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两方面都改变的话,你可以:先将PCB内改变的信息传递到院里图即用反标,反标结束的时候,你再对原理图进 ...

我再试试

网友:
我也是新手咱们大家一起相互探讨,我邮箱BLUE822180@163.COM希望有什么问题能及时沟通,我现在刚刚对绘制电路板的流程有一点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