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GND铺铜后会欧阳个很搭的热风焊盘

楼主(2011-12-31):
请看图片

网友:
这样的热风焊盘估计是单位搞错了,你看看尺寸是不是大了40倍,准确地说是39.37倍。

楼主:
差不多,但是我现在跟郁闷的是,我把什么都改好了但是就是更新不了,在pcb里面还是这个样一个热风焊盘

网友A:
欢乐贴

看看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乐贴

我看了下,原来是多画了一个大的热风焊盘
但是我吧flash改掉以后现在放via还是这样啊
没办法更新

网友:
看看是哪个元件或者过孔的,最好的办法是重来,如果你身边没人帮你改的话

楼主:
终于发现原因
原来我虽然把flash文件修改了,但是没有更新,准确的说是在Updata Symbols里面没有勾选Updata symbols padstacks
导致我只要是用原来的flash名就会用以前的flash,所以不管如何中画flash也好,pad也好,在pcb里面会一直是以前的flash只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