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原理图编辑

楼主(2011-12-31):
请高手赐教,在orcad capture cis的原理图绘图页面里,如何隐藏(显示)元件管脚编号(名称),双击元件,在弹出的元件属性对话框中,点击Pin name,pin number中有对话框弹出来,但这样里设置是否显示引脚编号,都没实际作用。正确的编辑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
通常要顯式或是隱藏元件管脚编号(名称),通常會是在OLB文件(元件庫)裡面,先編輯好了,取用時候,自然就會顯式或是隱藏元件管脚编号(名称)。

网友A:
如果是在原理圖裡面,要編輯元件,先滑鼠點選元件,再點壓滑鼠右鍵,選擇編輯元件,然後參考下面圖片。
(OLB文件編輯也是相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原理圖裡面,要編輯元件,先滑鼠點選元件,再點壓滑鼠右鍵,選擇編輯元件,然後參考下面圖片。
(O ...

首先多谢各位高手的回复,请问只能在库文件里面编辑吗?

网友:
DSN文件或是OLB文件,都要進入編輯元件模式下,才可依修改顯式或是隱藏的狀態。

网友:
把Pin name,pin number的visible属性设置为fals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