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und相互重叠了,也不显示DRC错误

楼主(2011-12-31):
1.  为什么器件bound相互重叠了,也不显示DRC错误呢?是不是哪里设置要打开以下?

2. 哪里需要设置以下才能删掉网络?别人画得板子貌似已经锁定了,不能删。

网友:
是否封装没有做PLACE_BOUND?还有设置规则SPACE?

网友:
display-color中的drc是否全开?然后
tool>update drc试试

网友:
在规则设置里找一下,有一个选项您没有打开,我遇见过相似问题

楼主:
封装有做PLACE_BOUND
display-color中的drc也全开
规则设置DRC不知道具体是哪个要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装有做PLACE_BOUND
display-color中的drc也全开
规则设置DRC不知道具体是哪个要打开,

有两种,一个是pin到pin的距离约束,主要是防止短路,需要在constrain中设置smd pin 到smd pin的距离,然后在setup——constrain——modes中的spacing modes中勾选smd pin to smd pin。
另外一个是检查两个器件是否重叠,需要用到place bound top/bot,至于是顶层还是底层,要更具你的器件而定,这个规则只要是两个器件的place bound层相互重叠就会报警,同样需要打开检查开关,在setup——constrain——modes中的design modes(package)中勾选package to package为on(其中on为实时监测,只要触犯规则就报警,batch为只有点击update drc才监测报警,off是不监测,违反规则不报警)

网友:
    如果两个器件一个高,一个矮也有可能不爆出DRC

楼主:
    多谢版主
    勾选package to package为on,然后把display-color中的stack-up中的Package-TOP中的DRC打开,就可以实时显示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