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要不要加FLASH的问题?

楼主(2011-12-31):
等待高手回答,谢谢啦!!

网友:
我是新手,自己做的时候都是加的
楼主也可以看看cadence 库里面的过孔的做法

网友:
过孔不用加flash,或者加一个比过孔小的flash,但是必须加隔离焊盘

网友:
flash焊盘的含义其实就是焊接时防止热量快速流失的焊盘,过孔不用焊接,所以不用做flash。

网友:
最好是加.不然出gerber 时会有warning。

楼主:
受教了!谢谢楼上!

网友:
貌似不加也没有问题

网友:
用正片不加,用负片就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