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地址线与控制线需要阻抗控制吗?

楼主(2012-01-01):
地址线与数据线采用了T型拓扑,直观上有个感觉,分支的结构本身就造成了阻抗不连续,不知道是否还有必要进行阻抗控制呢,第一次画DDR2的板子,期待高手指教

楼主:
是地址线与控制线,上面打错了

楼主:
等高手中。。

网友:
看看厂家的 guiderline 吧。我非高手,等高手。

网友:
虽然不是高手,但是要的!

网友A:
反射是无处不在的,不要因为存在不连续而觉得阻抗控制没必要。阻抗控制不单只是保持阻抗一致性,还含有要求传输线具有辐射参考面的意思。一般但不一定要求50ohm控制。固定线宽情况下,参考平面越近对外辐射越小,阻抗也越小。减小传输线厚度,串扰也能减小,相应阻抗增大。

楼主:
请问减小传输线厚度是什么意思,一般不都是1OZ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减小传输线厚度是什么意思,一般不都是1OZ吗?

一般最小0.5OZ,因为有趋肤效应,所以铜厚薄了,那样线宽能宽点,如果不采用仿真的话,建议直接使用50欧姆的阻抗特性控制比较保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是无处不在的,不要因为存在不连续而觉得阻抗控制没必要。阻抗控制不单只是保持阻抗一致性,还含有要求 ...

通过仿真发现,参考平面越近,即阻抗越小,信号过冲的越小,信号质量越好,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仿真发现,参考平面越近,即阻抗越小,信号过冲的越小,信号质量越好,应该是这样吧?

不是阻抗越小过冲越小,而是尽量保持阻抗一致,反射现象就会减少,从而振铃现象才会减弱。有反射未必会造成系统崩溃,要看具体走线情况和信号速率。上面只是为了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传输线阻抗控制常常是50ohm。离参考平面近,辐射减小阻抗降低,但又不能无限制的靠近。铜箔厚度也不能太薄。阻抗太低多数芯片不能很好的驱动。一是对外辐射的考虑,二是PCB工艺加工的限制,三是芯片驱动能力。

网友(2012-10-10):
阻抗控制还是必须的,前人惨死的经历还是历历在目

网友:
一般DDR2阻抗控制做到
差分100ohm
单端50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