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pdate symbol

楼主(2012-01-02):
本来一点错误都没有,但update symbol后,为啥好多走线都显示没连上啊?太多了,重新连很费事,有哪位大侠给指点下

网友:
估计symbol的原点不在一个地方,update symbol后移动了位置

网友:
我也遇见相似的问题,当时我就是直接连接,我也想知道解决方法

网友:
可能在建库的时候没有把0 0座标定在元器件中心,

网友:
如何在不改变库的情况下更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