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388功放中有个SY_BY和MUTE这两个脚是什么意思,大哥们讲解一下

楼主(2012-01-03):
TDA7388功放中有个SY_BY和MUTE这两个脚是什么意思,具体在电路是如何接法

网友:
SY_BY 和 MUTE 不用此功能,則接 GND 即可。

TDA7388 屬於 AB 類放大器,所以即使沒信號輸入,最後的功率放大芯片,還是會消耗一點點能量。

從方塊圖來看,SY_BY 是控制最後的功率放大芯片的電源 (用於減少待機時候的能原消耗)。MUTE 則是將內部前端的 OP Amp ,直接將信號不輸出到後端功率放大芯片,所以沒輸出聲音。

感覺二者有些不相同,我猜測,SY_BY 延後開啟TDA7388,應該可以抑制開機時候的 POP noise。MUTE 則是用來做靜音用。

网友:
简单的说
SY_BY--待机
MUTE--静音
具体是用法请看IC DATA

网友(2012-12-13):
应该是st-by吧,不会是sy-by吧,st-by在功放里面一般是待机,mute是静音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