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中焊盘移动

楼主(2012-01-03):
当我选中元件要移动是,光标总是跳到元件中心位置,
能不能让光标停在我选中的焊盘上面?
改怎么设置

网友A:
移动的时候右边的option栏目中选择symbol pin 然后填入你要snap的脚的编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的时候右边的option栏目中选择symbol pin 然后填入你要snap的脚的编号即可。

真是太感谢了
解决的我的一个大麻烦啊
以后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