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2-01-03):
在ads 和ansoft designer 中导入IBIS模型的时候,通常需要对模型进行设置,如pullup,pulldown,enable,等这些参数,这些参数应该怎样设置啊?有哪些依据,请大家帮忙,我现在还比较晕,谢谢

网友:

ADS和designer在处理 pull up pull down这些好像不太一样

1.designer
  pull up pull down这些由两种设置方法,当参数里面的power=on时,则默认为用ibs文件里定义的参考电压,这时这些管脚就不用接线,当你把power=off时,就需要外接电源了,具体接多大的视你的ibs文件规定值来定,在PIN MAPPING字段里有设定。

2.ADS
   ADS貌似没有power这个选项,反正我是没找到,不知道有谁找到过没,也就是说只能按照它的ibs文件定义的参考电压来外接电源。

  至于enable嘛,指的是当buffer类型为I/O或者为3态类型时,这个enable来控制buffer的状态,即buffer为输入,输出还是高阻态。enable的定义在ibs文件的相关地方也有定义,就是buffer详细信息里的enable字段,要是这里定义为Active-High的话,那enable节点为高电平时buffer为输出,低电平为其他状态,要是定义为Active-low的话则enable节点为低电平时为输出,高电平为其他状态,当然可能有些buffer里面没有定义这个ebable字段,则一般默认为是Active-High。截个图给你,详细了解的话建议看ibis的spec。

楼主:
太感谢了,这下我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