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把布局完一个板子的元器件及网络拷贝到另一个板子上?

楼主(2012-01-04):
如题:最近做一个六层的PCB板,原来布局完的板子叠层设置有错误,但无法修改,所以只能重新再做一块板,新的板子重新设置完参数后,怎样从原来板子中把已布局好的所有元器件拷贝到新的板子上,望懂的大虾不吝赐教,谢谢了!着急等答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好像利用剪切板。

网友:
circuit copy& move能够把一个板子的部分拷贝到剪切板中

网友A:
pr -file= xyplace.txt -x
将当前布局信息导出为一个
xyplace.txt的布局文件,并存放
到当前PCB项目的主目录下。

pr -file=config\xyplace.dat
从当前PCB项目 config目录下导
入布局文件 xyplace.dat。

楼主(2012-02-03):
引用 网友A:
pr -file= xyplace.txt -x
将当前布局信息导出为一个
xyplace.txt的布局文件,并存放

非常感谢,我试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 -file= xyplace.txt -x
将当前布局信息导出为一个
xyplace.txt的布局文件,并存放

你真厉害!
我没看明白,能说的详细点吗?或者借个图啥的,万分感谢。

网友C:
能不能实现模块化啊?

就是比如DC-DC 电源模块,每个板子都可能用到。每次新项目都要重新在新的PCB上重新布局,布线好麻烦!能不能实现部好一次,直接到新的板子上就能重新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实现模块化啊?

就是比如DC-DC 电源模块,每个板子都可能用到。每次新项目都要重新在新的PCB上重新 ...

这个用reuse会更好,毕竟拷贝是把整个板子拷贝,ref必须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厉害!
我没看明白,能说的详细点吗?或者借个图啥的,万分感谢。

这个是Expedition PCB的Keyins,以前写过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个坛子不知道怎么上传文件。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Expedition PCB常用Keyins说明.pdf”。

网友(2012-07-29):
用block reuse功能;很方便

网友:
    ytho 是PCBBBS论坛的高手吧,久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reuse会更好,毕竟拷贝是把整个板子拷贝,ref必须是一样的!

    请教下这个功能在哪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这个功能在哪边?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使用reuse block功能,有帮助pdf文件照做即可.

网友(2012-11-26):
问下具体PDF在那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