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生成光绘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01-04):
我在manufacture里artwork的available films中添加层的时候,比如我添加一个silkscreen_top,添加完后再silkscreen_top中会包含很多的层,又有很不是不必要的,难道要一个个的cut吗?
有没有好点办法

网友A:
设置你当前的显示为丝印层,然后在光绘制的设置文件中,选中丝印层右键选取match display即可,其它层同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你当前的显示为丝印层,然后在光绘制的设置文件中,选中丝印层右键选取match display即可,其它层同样操 ...

我试了下好像不行
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是只显示我需要的层其他都点黑还是active选择需要的层?其他的也不用点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好像不行
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是只显示我需要的层其他都点黑还是active选择需要的层?其他的也 ...

我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丝印层,那只显示你要的丝印,其它全部关闭显示,在artwork的silk(假如你的名字是这个)右键选择match display,这样silk设置就包含了你所看到的层面,不需要一个个去添加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丝印层,那只显示你要的丝印,其它全部关闭显示,在artwork的s ...

OK
明白了
再向您请教个问题
因为在设计里面的层太多了
可能有些是用不到的层,一般我们需要哪些层,或者说哪些层可以一直就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明白了
再向您请教个问题

一般需要顶层,底层,内层,顶层丝印,底层丝印,顶层阻焊,底层阻焊,顶层锡膏层,底层锡膏层,有些人会加入顶层安装层和底层安装层,钻孔表,如果有金手指的还会加入说明,涉及一些铣刀和工艺的说明!如果需要阻抗控制,一般是在钻孔表层画个叠层示意图

楼主:
就这几句话估计我得消化一阵子的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