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2 7.2 如何破解问题 求教! 谢谢啦 很急!

楼主(2012-01-04):
按照网上说的做了!license里 hostid也更改成自己的物理地址了 可每次进入程序时 还是弹出licensing error 的对话框

请前辈们帮帮忙!

网友(2012-02-09):
你有在license setup里面指向那个dat文件么?或者你干脆说去装11.0好了(如果用7.2不是非常必要),给你一个地址,你去找一找。http://www.oshcn.com/viewthread.php?tid=11941&rpid=44337&ordertype=0&page=7#pid44337

网友:
加我吧,我给你一个licensing。

网友:
其实不用破解就可以用啦,就用他的试用期,如果过期了,就把系统时间调回去使用时间之内,就好了

网友:
网络版不是免费的吗?

网友:
不用破解啦,直接改系统时间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