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贴片器件铺地问题

楼主(2012-01-04):
铺地的时候发现一个情况,PCB中有一个贴片器件,封装为SOT-89-O123。如图1示:

我铺地的时候效果是如图2所示, 我改怎么设置,才能铺地成图3所示的那样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听说切铜 然后 加 弧形 泪滴实现的  只是我怎么弄都弄不 出这个效果来
潜水的高手们出来解答下啊  这个到底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你试一下这样:铺铜时先把安全距离设大一点,然后把整个U1都铺上网络为GND的铜皮,它自己会避开1、3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这样:铺铜时先把安全距离设大一点,然后把整个U1都铺上网络为GND的铜皮,它自己会避开1、3脚

那 怎么为U1铺铜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怎么为U1铺铜皮呢?

铺铜的快捷键:PG

网友:
强制泪滴啊,少年

网友:
这样铺铜有没什么好处啊?是为了更好的接地吗?

网友B:
据你图3所示,器件应该是个小放大管,属于射频板(双面板)。你在放大管下面穿了一根信号线,是会影响射频信号的。这信号线一穿就破坏了微带线,你这个射频信号线就不能称为微带线了。还有一个问题,在放大管下方最好不要穿线。这样会影响放大管的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你图3所示,器件应该是个小放大管,属于射频板(双面板)。你在放大管下面穿了一根信号线,是会影响射频信 ...

终于找到组织了  谢谢! 那个放大管下面是6V电源   ,那能请教下如图所示的铺地应该怎么操作啊?

网友:
打上接地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