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and孤岛铜皮删除掉了怎么弄回来啊

楼主(2012-01-05):
有些孤岛铜删除掉了后露出较大的无铜区,现在希望通过加via的方式填充把island和主地连接起来
要把之前删除掉的孤铜弄回来应该怎么做,请教

网友:
我的做法是,在你需要的地方增加同网络的铺铜,再把这两片铺铜组合起来,
组合铺铜用shape-->Merge shape

网友:
你是多层板的话,您可以尝试多层普通后,在顶层需要添加铜皮处打下地属性的过孔,然后重新动态铺铜,再次删除孤岛,这样您想保留铜皮的地方铜皮保留住了,不想保留的地方电脑自动给您删除了,你看看这样做是否可以呢

网友A:
allegro删除孤岛其实就是在孤岛那自动加一个void,打开boundary层就能看到了,要恢复孤岛只能是shape——manual void——delete,删掉void铜皮就回来了

网友(点评):
真帅,问题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legro删除孤岛其实就是在孤岛那自动加一个void,打开boundary层就能看到了,要恢复孤岛只能是shape——se ...

如何Delete,没有这个命令!是键盘的Delete,没法执行啊!

网友:
我也没有操作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删除孤岛其实就是在孤岛那自动加一个void,打开boundary层就能看到了,要恢复孤岛只能是shape——se ...

一直都是按二楼做法,看了版主的方法试了一下,选中island后,不知怎么执行delete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Delete,没有这个命令!是键盘的Delete,没法执行啊!

    我搞错了,是manual void然后删除void

网友:
    操作成功!谢谢版主!又学到一招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
    谢谢!删除后必须重新smooth铜皮

网友:
    总是想不起来boundary这一层,版主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