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Allegro怎么把PCB的bottom层朝上布线呀?

楼主(2012-01-05):
如题,allegro有这个功能不?

网友A: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一般布线的时候不是top层朝上的嘛,我想把板子翻过来布线,也就是bottom层朝上,Allegro有这个功能不?

网友A:
你绘制的时候通过工具栏内的vistiliby来选择显示的分层不就可以了吗?或者你直接选择底层走线,那时候系统默认底层就是当前绘制界面。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您想怎么话板子

网友:
我觉得他想说flip!

网友:
这是定义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绘制的时候通过工具栏内的vistiliby来选择显示的分层不就可以了吗?或者你直接选择底层走线,那时候系统默 ...

嗯可能我表述的不清楚 如果只是vistibility显示分层的话底层的板子看到的情况和实际拿到电路板之后把板子翻过来看的情况左右是相反的 我就是想问怎么翻过来看

网友A:
呵呵,我没有遇见过相关问题,您既然已经把它设定成地面板了,怎么有如此想法?在cadence16.0以上有3D显示效果,你可以在哪里进行多角度查看,不过我没有用过cadence的多角度查看,我用过ALTIUM DESGINERS的3D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没有遇见过相关问题,您既然已经把它设定成地面板了,怎么有如此想法?在cadence16.0以上有3D显示效 ...

因为想所见即所得嘛 Altium Designer里有Flip功能的 小弟刚开始用Allegro 很多东西还不熟呢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用,所以秉着学习探讨的目的来到这里,您那个问题我觉得很是意外,我知道Altium Designer里有这个功能,但是cadence里面听说在16.0以上有这个功能,我用的是15.7所以我也没有接触过

网友B:
翻转功能貌似ALLEGRO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转功能貌似ALLEGRO没有吧

没有才怪!

网友:
    如果只是说Flip的话,是有的起码16.3就有,在第一行工具栏就有哦

网友:
    直接将底层定义为top层啊,完全翻过来设计,结构图也跟着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