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MOS管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2-01-05):
   附图中的两个MOS管U27/Q18有疑点:
为什么它们的连接方向不一致,采用的是统一元件,应该电路不会有区别,为什么电流的进出方向不一样?
U27是S端进D端出-----Q18是D端进S端出

网友:
好像都可以导通,但是最好根据spec来接.

网友(2012-02-08):
这样接U27应该通不了,看U27的G极驱动电路,U27应该要用PMOS。

楼主:
但我们公司的平板产品工作正常啊

楼主:
我很纳闷...总是搞不清硬件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左边的MOS管应该起到双电源切换的功能。后面的MOS管实际上一直导通,而且只有上面的那个小二极管起作用。

网友:
那样接法可以有三种状态,1、可以流进也可以流出2、只能流进,不能流出3、只能流出,不能流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MOS管应该起到双电源切换的功能。后面的MOS管实际上一直导通,而且只有上面的那个小二极管起作用。

是的,需求就是这样?原理在那里啊???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需求就是这样?原理在那里啊???请教一下...

原理 你要看看MOS管的作用,网上或者书上说的都是很明白了。左下角的那一堆电路是保护电路,放置电压突然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 你要看看MOS管的作用,网上或者书上说的都是很明白了。左下角的那一堆电路是保护电路,放置电压突然 ...

我是不明白MOS管的工作原理?为什么不同接法有不同的作用!什么时候用到P管或N管?变化感觉很多,有MOS工作原理的PDF吗?拜托,MOS比三极管理解难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明白MOS管的工作原理?为什么不同接法有不同的作用!什么时候用到P管或N管?变化感觉很多,有MOS工作原 ...

怎么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给你

呵呵...谢谢!我的QQ65344650

网友:
我也搞不懂MOS这部分

网友:
嘻嘻可能我是菜鸟 没看出毛病!
感觉u27、q27这边是稳压电路。再把电压送到q18

楼主:
这个电路工作性质是:1)电源输入,经过U27到Q18到U21给后面的电池充电,同时U21的输入端分一条路给产品工作,Q27是对U27的电压保护. 2)电源断开后,后面的电池放电再经过一个AO4423给产品工作,U21不工作.

网友B:
请教下6楼,Q23,Q27是否是为U27提供一个稳定的驱动电压呀,Q18一直导通是否是由于U21提供的Vg<Vs,搞不太明白,求解???另,Q23,Q27分别怎么工作的呢??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6楼,Q23,Q27是否是为U27提供一个稳定的驱动电压呀,Q18一直导通是否是由于U21提供的Vg

“请教下6楼,Q23,Q27是否是为U27提供一个稳定的驱动电压呀”,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Q18的导通是由于MOS管上面的二极管的导通。

网友:
TKS,非常感谢

网友(2012-05-30):
    电池充放电电路而已。两个MOS对接,充电时控制其中一个导通,另一个等效成二极管,放电时控制另一个导通,原来那个等效成二极管。

网友C:
    可以看看FS325的数据手册,一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FS325的数据手册,一看就明白。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