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艾法斯(Aeroflex)推出数字调制信号发生器和分析仪

楼主(2012-01-05):
Signal generators and analyzers handle digital modulation
数字调制信号发生器和分析仪
Aeroflex SDG and SVA RF wireless test instruments produce and analyze digital modulated signals.
Aeroflex的 SDG 和SVA射频无线测试仪器能够产生和分析数字调制信号--
Test & Measurement World, 12/1/2011 3:36:26 PM
测试与测量世界,2011年12月1日下午3时36分26秒
Aeroflex has introduced digital-modulation generators and vector-signal analyzers, all with touch-screen interfaces, to its S-Series line of test instruments. The SDG-3 (3 GHz) and SDG-6 (6 GHz) digital-signal generators include an IQ modulator that lets them generate signals such as QPSK (quadrature phase-shift keying), QAM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and pulse-modulated signals, which are commonly used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The IQ modulator has a 300-MHz RF bandwidth. Both models can produce signals with +13 dBm output power (+20 dBm optional). Both models feature a two-channel AWG (arbitrary waveform generator) with a sample rate of up to 250 Msamples/s and signal memory up to 4 Gbytes. You can use the embedded IQCreator software to generate modulated carriers from the AWG signals.
Aeroflex目前推出了数字调制发生器和矢量信号分析仪,他的S系列的产品线都带有触摸屏接口。该SDG-3(3GHz)和SDG-6(6GHz)数字信号发生器包括一个调制器,他们能发生如QP SK(四相相移键控),正交幅度调制(正交幅度调制),和脉冲调制信号,通常用于在无线通信领域。IQ 调制器有 300 MHz RF 带宽。
这两种型号信号发生器可发生13 + dbm (+ 20 dBm可选) 信号输出功率。
他们的采样率高达250 M/ s,而内存高达4 GB的双通道AWG(任意波形发生器)。您可以使用嵌入式的IQCreator软件从AWG信号产生调制载波。

Both SDG models have low SSB (single sideband) phase noise of -135 dBc/Hz at 1 GHz offset with frequency settling time of 100 μs. The IQ modulators have ACLR (Adjacent Channel Leakage Ratio) of -71 dBc on WCDMA signals.
这两种型号的数字信号发生器,在1 GHz的频率,都有-135 dBc / Hz的低SSB(单边带)的相位噪声和100us的频率稳定时间。IQ调变器对WCDMA信号的ACLR(相邻通道泄漏比)为-71 dBc
The SVA vector-signal analyzers also come in two models: SVA-6 (6 GHz) and SVA-13 (13 GHz). You can input signals with peak signal power levels up +30 dBm directly into either instrument. Their maximum sensitivity of -148 dBm/Hz lets you distinguish low-level signals from noise when measuring a transmitter's spurious outputs. The instruments can measure wireless signals for most wireless standards, including LTE (Long-Term Evolution). Measurements include power, modulation quality, and signal spectrum. Both SVA models have a noise floor of -138 dBc/Hz at 2 GHz with 10 MHz offset and frequency settling occurs in 250 μs at frequencies up to 6 GHz.
(SVA)矢量信号分析仪也出来两种型号: SVA-6 (6 GHz) 和SVA-13 (13 GHz)。该仪器可支持输入信号的峰值信号功率水平高达+30 dBm。他们的最高灵敏度为- 148 dBm /赫兹,当测量发射端的寄生输出时,能让你从噪声中区分低电平的信号。
该仪器可以测量大多数无线标准,包括3.9G(3G到4G的过渡)。测量包括电源,调制质量,信号频谱等。
当输入2 GHz的信号,10 MHz偏移量时,该SVA分析仪具有-138 dBc/Hz基底噪声.当信号高达6GHz的信号时,频率稳定时间在250us内。

When using the SDG and SVA instruments in a single test setup, you can synchronize them so they operate as a single source-and-measuring system. The instruments have a mechanical interlocking system that lets you attach them to each other on a bench or in a rack。

当同时使用 SDG和SVA在单个测试的装置里时,您可以使他们同步,让它们作为整体的信号源和测量系统。
这些仪器有机械的联锁控制系统,您可以将它们彼此互联在测试台或者测试架上面。

楼主:
关于Aeroflex(艾法斯)公司:
全球总部设在美国纽约,是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ARX), 是世界领先的专注于全球航空航天、移动通信、防务及宽带通信行业的高科技测试设备供应商

网友(2012-02-18):
Three low-cost broadband signal analyzers from Aeroflex locate, record, and analyze complex communications signals for commercial, military, and aerospace applications. Comprising a portable instrument and two rack-mount units, the analyzer family is said to reduce the average cost of signal analysis by 55%.

The Scout CS1104 portable signal analyzer provides RF coverage from 20 MHz to 3 GHz with instantaneous bandwidth of 40 MHz. It also packs 8 Gbytes of signal-capture RAM and a 1-Tbyte removable data-storage disk to allow you to record and analyze while stationary or mobile.

The Hunter CS1207 and Explorer CS127 rack-mount signal analyzers let you search for a specific signal, hone in on a narrower frequency range around that signal of interest, and analyze it. Hunter's RF coverage extends from 10 MHz to 6 GHz with 70-MHz instantaneous bandwidth. Explorer combines Hunter's narrowband capability with additional wideband capability. It provides RF coverage from 10 MHz to 6 GHz with user-selectable instantaneous bandwidth of 70 MHz or 400 MHz. Both Hunter and Explorer have a 32-Gbyte signal-capture RAM and an 8-Tbyte removable data-storage disk.

All three instruments are compatible with Aeroflex BSA modular software. Standard software modules supplied with each analyzer include BSA Basic (spectrum and spectrogram waterfall plots), BSA Modulation Domain (calculates and displays AM, FM, and PM waveforms), and BSA Scanning Spectrum Analyzer (to view any range of spectrum instantaneously). A GPS hardware module is standard on Scout and can be ordered as an option for Hunter and Explor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