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我的LP为什么还是没破解成功

楼主(2012-01-05):
(图片)

楼主:
有没有人晓得呢

楼主:
都是按照说明来的,路径也是对的,为什么还只是计算的模式呢?

网友A:
有没有装mentor的其它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装mentor的其它软件

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

用efa11.4,不要替换原来的mgls。dll文件,你换了吗?

网友B:
你到PADS专区逛逛吧,找到"MentorKG.exe",应该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PADS专区逛逛吧,找到"MentorKG.exe",应该能搞定的。

这个我有,就是用这个来生成的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fa11.4,不要替换原来的mgls。dll文件,你换了吗?

efa11.4?是什么?我之前的破解是替换了mgls.dll的。

楼主:
不知道和这个NET 2.0 framework有关系吗?我那里是4.0的好像,明天去看看,如果是4.0的,怎么才能换过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efa11.4?是什么?我之前的破解是替换了mgls.dll的。

不该替换的,新版本带dll文件检查的,会测不到license,你把pads9.3.1的mgls。dll文件替换进去后用efa11.4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该替换的,新版本带dll文件检查的,会测不到license,你把pads9.3.1的mgls。dll文件替换进去后用efa11. ...

没装有PADS

楼主:
我用了efa11.4来破,但是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hole size calculator 不能用,不像via size那会跳个图片出来,每个参数都很详细。另一个问题是,可以用来生成器件了,可是没过几分钟,就提示说不能用了,只能用calculator的模式。折腾啊

楼主:
hole size 是没问题的,我应该是少了个计算padstack的 那个

楼主:
没成功啊,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