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操作问题

楼主(2012-01-05):
用AD layout的时候,按住ctrl+单击 某个走线,可以高亮显示 整个网络,

但是亮度增加的太小了,如果放大看,还可以分清,如果缩小的话,几乎看不到,

请各位高手指教,如何增加亮度,

谢谢!

网友:
点亮以后按P键右边的[键和]键可以调节高亮网络和非高亮网络之间的明暗对比

楼主:
楼上,没明白你说的 [键和]键  在 哪里?

能上个图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没明白你说的 [键和]键  在 哪里?

能上个图吗?

就在键盘P的旁边那两个键  如图     中括号/大括号

楼主:
楼上,太感谢了。

GoodMan.

也非常感谢二楼。

网友A:
请问在AD中 + 和 - 键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AD中 + 和 - 键是用来干嘛的呢?

    层间切换

网友:
    AD9.2飘过

网友:
    呵呵,又是一个操作的小技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