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口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12-01-05):
请教高手,图中是一个射频信号输入端,这个端口1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A:
做封装的时候把那个脚设置成通孔就行了呀,旁边只是是铺铜GND网络,加一圈过孔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封装的时候把那个脚设置成通孔就行了呀,旁边只是是铺铜GND网络,加一圈过孔隔离

有道理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加过孔隔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加过孔隔离呢?

以便为信号提供短距离回路

网友:
要做好射频PCB板,首先脑袋里要知道射频的一些理论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