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助~助~】尺寸标注如何把单位显示出来??

楼主(2012-01-05):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用cadence 画PCB时候,又遇到一个问题:进行尺寸标注的时候,怎么样把当前的单位显示出来呢?
比如我用的单位是inch,量测结果为10000,我标注的时候如何显示为1000 inch呢?就是把后面的inch(或者mm)显示出来…………因为一般标注的时候没有带后面的单位

关于此问题,请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
这个一直没注意到,看了下设置里还真没有!

网友(2012-11-20):
同问??不知楼主有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
既然两个单位都显示了,其实还有必要标注出单位吗?

网友:
    哈哈。。这个不是AUTOCAD,加个备注说明一下

网友A:
    V16.6可以~

网友(2015-07-08):
引用 网友A:
V16.6可以~

楼上的哥们16.6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现在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