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建的封装库 PCBLIB,怎么导入打allegro中使用

楼主(2012-01-06):
1金币
AD09建的封装库 ,PCBLIB后缀的,现在要使用allegro15.7画PCB,想直接用里边的footprint,怎么导入打allegro中使用,具体操作步骤是什么

网友:
    有两种方法:
    一、降到Protel99格式,将库里面的封装一一放到PCB上,再用OrCad的Layout Puls导入此PCB,最后用Allegro安装目录自带的toallegro程序转为Allegro格式,导出所有封装,一一修改;
二、将库里面的封装一一放到PCB上,用Pads的转换程序将此PCB转为Pads格式,再用Allegro导入Pads输出的ASCII文件,导出所有封装,一一修改;

    以上方法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有相关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