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Design Entry HDL中原理图和PCB中的器件怎么同步呢

楼主(2012-01-06):
    请问在Design Entry HDL中,布局时原理图和PCB中的器件怎么同步呢?要在哪里设置呢?急,请各位帮忙解决,谢谢了!

网友:
    通过project manager打开PCB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不用任何设置即可交互

楼主:
    ”通过project manager打开PCB即可“,请问如何操作呢,谢谢,非常着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project manager打开PCB即可“,请问如何操作呢,谢谢,非常着急

    就是你打开原理图的那个project manager,最下面的那个Layout按钮啊,前提是你的PCB文件在相应的工程下的physical文件夹中,就可以了,你选中原理图的器件,PCB中相应的器件就会高亮,反之亦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已经成功实现关联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HDL的原理图里如何能一次性框选 多个器件呢?

网友:
    按住ctrl建框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