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设置求助!

楼主(2012-01-06):
在布线打孔的时候找不到Via,检查下,焊盘路径和CM里面默认过孔设置都正常,求指教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规则里边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规则里边没设置

    你说的是约束管理器吗?这个设置了~求详细~感谢

网友A:
    约束管理器里边defult过孔添加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管理器里边defult过孔添加了么?

    添加了,所以我很纳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添加了,所以我很纳闷

    方便的话你可以把板子发上来给你看看,要是这样的话按理说应该没问题。pad的路径,约束管理器里边,就这两个方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你可以把板子发上来给你看看,要是这样的话按理说应该没问题。pad的路径,约束管理器里边,就这两 ...

    这是约束管理器里面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你可以把板子发上来给你看看,要是这样的话按理说应该没问题。pad的路径,约束管理器里边,就这两 ...

还有pad的路径

网友B:
    看VIA下拉中有没有你定义的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VIA下拉中有没有你定义的选项了。

    是的,Route->connect->之后,option的Via下拉中没有我定义的过孔,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给你项目给我,我帮你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给你项目给我,我帮你看看了。

    是用的cadence SIP做的,你对这个熟悉吗?还有好多问题搞不懂

网友:
    不会用,但是约束管理器,是一样的。你发给我吧。
我试了。我能在这里边加via。

网友B:
    你是IC layout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IC layout的吗?

    是的,都是cadence的工具,只不过SIP是做系统级封装的,布局布线应该是一样的,你邮箱?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都是cadence的工具,只不过SIP是做系统级封装的,布局布线应该是一样的,你邮箱?

哦,我明白了,SIP做高级封装用的,从芯片层的管脚引出的走线是不能直接过孔到某一层的,只能先引键合线到顶层,之后的布线就和普通PCB一样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都是cadence的工具,只不过SIP是做系统级封装的,布局布线应该是一样的,你邮箱?

    按理说在这个上面不应该出现问题的,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