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奇怪错误解决方式

楼主(2012-01-06):
E- *Error* fileLeng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ibisCheck.log"

想定义ibis模型 但是总是报错 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  因为我重装系统6遍 win7 xp 都试过了 不行
重装cadence 9遍  16.3 16.5 都试过了 不行

在别人的机子上是可以的 且是我安装的 步骤一样

具体是 我按 assign  按钮就 报错

楼主:
我现在 考虑的是 是不是硬盘 有坏区 导致数据无法读取  因为 *Error* fileLeng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还有 会不会是病毒呢 以前都好好的

网友:
查一下        ibisCheck.log

路径不要太深,试试。

楼主:
前几天 我全盘 格式化 好了几天 今天又坏了 郁闷 我觉得 硬盘估计有问题
希望高人指点 我已经近乎崩溃的边缘 一个星期就在玩装系统 装cadence
毕业设计时日不多啊 郁闷

楼主:
ibisCheck.log 这个正常 路径就根目录

网友:
开始没看清楚问题。

你要转成dml文件才行。

楼主:
谢谢指点 但是我先也转换成了DML 同一个库 别人的可以 我的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