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allegro与Design Entry HDL原理图同步

楼主(2012-01-07):
    请教如何实现allegro与Design Entry HDL原理图同步?

网友(2012-05-31):
    如果你说的同步时交互布局,交叉选取的话allegro和DEHDL不需要做任何设置,这两个组件本身就可以连通,不想capture需要时能交互通讯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0-09-02):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请问你的问题怎么解决了啊?我现在也需要HDL画的原理图怎么转成allegro的设计中,能否告诉我方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