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布局,求助~

楼主(2012-01-07):
在PCB两面都放置元器件,在顶层放置好元件后,在底层放置元件,按照于博士视频中的选中元件后右键菜单中选中mirror后即可放置,但是我放置的位置和顶层的位置有重合,看起来很乱,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顶层的元件全部隐藏显示,求助了
而且我看别人EVM版中放置在底层的元件的封装怎么有:assembly_bottom, silkscreen_bottom,这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导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可以再显示内的元器件选项里面,将上层的取消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再显示内的元器件选项里面,将上层的取消显示

请问具体如何操作呢?

网友A:
选择DISPLAY选择color AND VISIBILITY后在GROUP组里选择STACK-UP在这里你选在不想显示的东西

网友B:
学东西不能走太快呀,于博士的视频我也在学习。有个时候我同一节我要看好几遍,实际会应用了再往下走,兄弟不是不想告诉你怎么操作,告诉你了下次可能还会问!再去看看于博士的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DISPLAY选择color AND VISIBILITY后在GROUP组里选择STACK-UP在这里你选在不想显示的东西

解决了,呵呵,3Q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东西不能走太快呀,于博士的视频我也在学习。有个时候我同一节我要看好几遍,实际会应用了再往下走,兄弟 ...

老板赶着要年前把板子画出来,被逼无奈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呵呵,3Q啊

没什么,有什么事情相互探讨,这些是一些基础的东西,有时间你多熟悉一下软件就没问题了。遇见什么问题相互探讨共同提高吧,我也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