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需要在shape上写字的skill

楼主(2012-01-08):
需要在shape上写字的skill , 字是需要挖空!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不需要SKILL,将字转为LINE,shape避让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SKILL,将字转为LINE,shape避让下即可。

    你好
    能不能给一个详细的步骤,我还是做不出来!!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把text转为line

网友B:
text转为line  Manufacture->Dimensio/Draft->Create Detail  再转换一下层面

PS:转换层面可用EDA365 Skill的功能实现,也可以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315-1-1.html

网友(点评):
顶版主,找到好方法了。可以用create detail来将text转换为cline ,briliant!!!!!!

网友:
    呵呵,果然可以将text转为line,但是把line移到shape里面的话,Line会被shape同化,变成与Shape相同信号名,也就无法避让了。

楼主:
    是否可以将字转换成route keepout 那就好了,就不用这样麻烦了!!
    还是希望高人写个skill!!!不胜感激

网友:
    deargds说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呵呵:)
    大家也别忘记了Sub-Drawing来更改层。

    将文字转换为线,甚至铜皮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不过也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2-07-10):
    直接在加文字命令下选择加在ETCH层就好了

网友(2012-08-26):
引用 网友B:
    text转为line  Manufacture->Dimensio/Draft->Create Detail  再转换一下层面

    PS:转换层面可用EDA365 Sk ...

    请问我用line  Manufacture->Dimensio/Draft->Create Detail  命令后出现以下错误,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E- *Error* axlDetailSave: too many arguments (3 expected, 4 given) - ("C:/Users/CHRIST~1/AppData/Local/Temp/#Taaaabd04272.tmp" ((8697.0 -1253.62) (10088.43 -1516.03)) (dbid:330951488) t)

网友(2015-02-28):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SKILL,将字转为LINE,shape避让下即可。

    按照你们说的,果然可以,但是问题是,想B这样的字母,它含有两个封闭的环形,按照你方法试后,发现B的阴文只存在一个外形框了,B的两个环形内部没有shape,成空洞状,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xt转为line  Manufacture->Dimensio/Draft->Create Detail  再转换一下层面

    PS:转换层面可用EDA365 Sk ...

    按照你的方法,果然可以,但是有个小问题。
    三楼的装换后的图片显示是没有问题的,字母B包含的两个环形含有两个铜皮shape,但是如楼主的图形中的数字4中间却是没有铜皮,请问如何做成字母B的那种环形中间会有铜皮shape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