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cadence16.2中的显示器件(LCD)放在那个库文件中?

楼主(2012-01-08):
请教高人,cadence16.2中的显示器件(LCD)放在那个库文件中?

网友:
我也在找答案啊。

网友:
你找的是Cadence 自带的?
Cadence里面有很多元器件的,它的目录一般在Cadence安装目录下,
例如你安装在C盘,则目录为 C:\Cadence 16.2\tools\capture\library ~~

不过一般常用的库为 Connector、Counter、Discrete、MicroController、Transistor…………
如果不知道在哪个库,可以采用搜索功能,Cadence可以支持模糊搜索的哦,

如果你确实不知道怎么搜索,那你就把所有的库加进去,一个一个的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