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同一个网络过孔打到焊盘上怎么让他不报错?(有图片)

楼主(2012-01-08):
allegro 同一个网络过孔打到焊盘上怎么让他不报错?

楼主:
16.5 版本

网友A:
不是已经提示了么?!!图中P/V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提示了么?!!图中P/V就是了!

这个是同一个网络的,我想让他不报错。

网友B:
乍一看还真不知道楼主要让他报错还是不报错,setup——constrain——modes选择smd pin modes,可以开启是否检测过孔打在smd焊盘上,至于same net spacing只要在刚才打开的窗口中找到same net space然后勾掉 smd pin to via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乍一看还真不知道楼主要让他报错还是不报错,setup——constrain——modes选择smd pin modes,可以开启是否 ...

按照您的方法。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