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的复制

楼主(2012-01-09):
pads中把PCB板1上的元器件复制到PCB板2上面怎么位号就变了?
备注:PCB板2之前是有元器件的,在复制PCB板1上元器件之前把PCB板2的元器件全部删除了,为什么会导致复制过来的元器件位号发生改变呢?如何设置才不会是的元器件的位号改变。因为原理图与BOM已经受控,位号不可以变。
谢谢!

网友:
你复制进来肯定要进入ECO模式吧  在ECO下rename component 就可以啦

楼主:
不是吧,我的元器件很多,都要重新rename吗?

网友:
原理图复制是不会变位号的,除非重名,你可以把原理图的复制过来,然后再同步到PCB,个别微调下试试。

楼主:
谢谢。我的PCB只是板子的大小更改,其他都不用改,所以我要做的是从原来的小板上把所有元器件都复制过来,需要进行微小的调整即可,不用做太大的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PCB只是板子的大小更改,其他都不用改,所以我要做的是从原来的小板上把所有元器件都复制过来,需 ...

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

网友A:
最讨厌直接在PCB上ECO,而不是在原理图上改,再ECO到PCB。图一时方便,以后麻烦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直接在PCB上ECO,而不是在原理图上改,再ECO到PCB。图一时方便,以后麻烦一大堆。。。

同一个原理图,只是PCB的结构不一样,还需要在原理图上做改动,没有必要吧。

网友:
那直接改pcb的机构就好了,干嘛要COPY来copy去的呢,很容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