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有多个CAE

楼主(2012-01-09):
BGA封装脚太多需要多个CAE时,这种元件应该怎么做,有没有这样的教程啊

网友:
02-PADS2007_教程之PADS

网友:
这叫做分立元件,Logic一个元件,最多可以添加4个CAE封装,也就说,最多只能将你的BGA分成4份,你先想好怎么分,然后进入CAE做4个封装,然后新建Part,再将4个CAE添加到同一个Part,最后将BGA的管脚分配到相应的CAE,如此即可。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