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MENTOR里铺完铜后显示不完全,与焊盘连接处不接连

楼主(2012-01-09):
请问为什么mentor里铺完铜后显示不完全,与焊盘连接处不接连,如下图

楼主:
请高手帮忙

楼主:
没人帮忙啊

网友:
能把鼠线显示出来吗,你指的是哪个pad?

网友:
plane processer里面设置。
如果想用铜皮和元件完全连接就选buried。
另外铺铜最好不要在gloss off状态下铺铜,这样产生的gerber在某些板厂生产的时候会出错。

网友:
楼上正解,因为你设置过孔和铜皮是热焊盘相连,而且那个距离还设置的非常大

楼主:
全部设成buried了,铺出来的铜皮还是有这样的相同网络连接处好了,不同网络间隔的那个又很难看了,如图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在gloss on 状态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