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选择元件时,过滤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2-01-09):
我做了个大封装,上面摆了很多小元件,选择小元件时老是优先选种大元件了,郁闷,请问高手,怎么过滤掉大封装元件呢,不需要选种它啊

网友A:
我教你一个办法:把大的元件锁住,再过滤键CTRL+ALT+F,只勾选parts再选择就很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一个办法:把大的元件锁住,再过滤键CTRL+ALT+F,只勾选parts再选择就很容易了

方法很好,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