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导入ALLEGRO中的板框如何修改?

楼主(2012-01-09):
    DXF导入allegro中的板框默认值为0,看起来很细 如何才能修改为10MIL?

网友:
    可以不要改。要时出gerber时。全局设定宽度了。

    要改的话change->line(or shape)-->line width =10 mil.

楼主:
    是分散的LINE可以修改,如果是闭合的板框还是无法修改!如果不闭合又无法 Z-COPY 郁闷!

网友:
    闭合的也可以更改的,不过你在做Z-COPY时候一定要将板子闭合

网友(2012-02-09):
    1DXF导进来的是line,你直接在edit--change--在右边选中line---option里面在line width 10mil勾选,板框的线宽就是10mil了
    2如果是line,可以将线的各个端点利用坐标定位让线闭合,然后将线转换为shape,然后就可以zcopy了

网友(2012-04-18):
引用 楼主:
    是分散的LINE可以修改,如果是闭合的板框还是无法修改!如果不闭合又无法 Z-COPY 郁闷!

CAD里出来的都是不闭合的

网友A:
    DXF导入后直接先在他的基础上做一个outline 闭合 也是可以Zcopy的

网友B(2012-05-31):
引用 网友A:
DXF导入后直接先在他的基础上做一个outline 闭合 也是可以Zcopy的

    我的DXF在AUTOCAD里面已经是闭合的,怎样让导入ALLEGRO后闭合啊,现在正面临这个难题.不知道怎么将线闭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DXF在AUTOCAD里面已经是闭合的,怎样让导入ALLEGRO后闭合啊,现在正面临这个难题.不知道怎么将线闭合.

    它即使导入allegro不闭合也没关系 你的outline用的也不是结构给你的那种线啊 可以选择做一个shape形式的outline  这样他会自己识辨 只要outline是闭合的就OK了

网友(2015-02-15):
    没看回复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