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orcad capture的session log窗口

楼主(2012-01-09):
我不小心把ORCAR CAPTURE CIS中的 session log窗口关掉了,请问该如何再打开啊?找了半天,没找到在哪打开。
谢谢。

楼主:
找到了,在windows那个菜单下面。

网友(2020-11-11):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在windows那个菜单下面。

我这怎么点没有反应呢,是在哪里打开的呢

网友:
找到OrCAD Capture CIS最上面一栏中的Window,点进去,勾选Session log,注意是勾选,然后在最下面会有一栏显示信息的一栏,可以用鼠标调整高度,上面会记录一些你操作的信息以及软件运行的信息等等,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22-01-13):
在哪里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