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态敷铜后如何把铜皮改成网状铜皮

楼主(2012-01-09):
各位大侠:我在敷铜时看到静态敷铜时可以设定网状铜皮,在动态敷铜不行。能不能动态敷铜后把铜皮改成网状铜皮?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
不过好像只能手动改。

网友:
    我记得shape parameters 里边有个选项可以更改

网友A:
    动态铜皮也可以,先选中动态铜皮,右键parameters/shape fill/,在Fill style中选择自已想要的网状类型就OK了

楼主(2012-02-23):
    谢谢5楼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态铜皮也可以,先选中动态铜皮,右键parameters/shape fill/,在Fill style中选择自已想要的网状类型就OK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2-08-01):
    呵呵,除了五楼说的方法,另一种方法你可以试下,你不是静态铜已经是网状的吗?选中静态铜,然后shape——change shape,也就是直接把静态铜转化为动态铜,这样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