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不能移動(MOVE),沒設定FIX

楼主(2012-01-09):
網表導入以後,部份零件用PLACE-MANUALLY放置在板子上,存檔後隔天就不能扅動了,用MOVE指令無法選取該零件,檔案COPY到別台電腦一樣不能移動?煩請各位先進幫忙!感激不盡!

楼主:
版本是16.3,作業系統WIN7 32位元

网友:
你看一下用shift+f12选中元件的属性看一下里面是否被定义成   FIXED 格式.我在15.2的PCB图在16.3打开时,有时候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网友:
先dbdoctor下。

再用edit --properties-->symbols

看下这个器件有什么属性,才好对症下药。

楼主:
不管能不能移動的零件,每個都出現下列訊息
No properties found on selected element(s).

楼主:
不管能不能的零件,每個都出現下列訊息
No properties found on selected element(s).

网友:
不知道,你选择对了对象了没。
你说下你的操作步骤吧。

16.3.可以用 unfix-->右键-->unfix all。你试试吧。

楼主:
解決了,感謝大家的幫忙,不知道怎麼幫各位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決了,感謝大家的幫忙,不知道怎麼幫各位加分。

给你想加分的帖子  右下方有个评分

楼主:
右下方沒有评分,倒是有個舉報,左下方有個點評,按它出現一個可以留言的文字框,對不起新手還請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下方沒有评分,倒是有個舉報,左下方有個點評,按它出現一個可以留言的文字框,對不起新手還請指教一下。

举报旁边的那不是评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