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应急灯原理图如何分析

楼主(2012-01-10):
请教一应急灯原理图如何分析,如附件

LM2621_Circuit Sch.pdf

网友(2012-02-14):
很简单的一个电路啊!

网友(2012-06-29):
没想到一个应急灯电路也要这么大

网友:
    以前有做过,看看

网友:
    不是接220V的吗,原来记得是220V输入,经过开关电源转换后送给屏,接着还有一个电池控制电路,用来应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