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10):
    小妹最近开始学习concept HDL绘制原理图,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向各位前辈请教:
 1。在Concept HDL调元件出来,不能显示元件的Pin Number,请问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啊??
 2。元件移动和绘制连线时不能按栅格移动,导致元件对位比较麻烦,请问是要哪里设置阿??

网友:
    也是才学,花了个把星期,会的不多,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
在 DE HDL里,tools->options  点开Text,pin property 设为 defined by component.
用 part developer 设计元件符号时,加入$PN 属性,定好各脚的编号。

网友:
    貌似这个软件复杂点~~

网友(2012-02-26):
    方法一:元件全放出来后编译下PIN NUMBER就会显示出来了;
    方法二:对于单个元件选中元件后右键选择SECTION->SECTION PIN NUMBER也会出来

网友(2012-08-20):
    元件移动和绘制连线时不能按栅格移动。应该是你建封装是引脚位置没有设置好

网友:
    it seems too complexity

网友(2012-11-24):
    1。在Concept HDL调元件出来,不能显示元件的Pin Number,请问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啊??
==>在component下section下点一下就可以了
 2。元件移动和绘制连线时不能按栅格移动,导致元件对位比较麻烦,请问是要哪里设置阿??
    ==>tools-->option-->grid下设置一下。